楼主(2013-02-27):
VFD-B  11KW的变频器显示88888
上电后面板显示88888
里面控制板上的黑色继电器不停的吧嗒吧嗒响,来回吸合!
哪个元器件有问题,有修过的支下招!

网友A:
没修过,是不是控制屏显的出问题了

网友B:
我也是VFD-B5.5KW  一上电就显示88888是不是主板出问题了 ?驱动板继电器是吸合的按RUN还是能运转的,各位高手求指教啊

网友C:
应该是驱动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吧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啊,我也觉得是开关电源的问题,LZ再好好查下吧

网友C:
原来是小飞龙前辈啊,前辈神踪见首不见尾,今日在此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网友B:
88888已经确定是面板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问题电容老化容量降低用热风枪加热一下电容如果正常了换掉就可以

网友F:
7楼正解

网友G(2013-05-07):
把小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