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现在只知道RVV比RV电缆多了层塑料电缆,但不知载流量有没区别所以问问。

网友A:
没区别
载流量可以看做一样(相同线径的前提下)

网友B:
由于绝缘厚度不一样等,载流量可能有差别,具体未查过资料。

网友C:
有差别的呀!
RV线散热条件要好于RVV,同等导体截面下的载流量前者要略大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