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计时?

楼主(2013-02-27):
三菱PLC 如何对一个输入点X6的接通时间计时?

楼主:
要用到TTMR吗?

网友A:
怎么样的定时,累计定时还是定时当前值这一次的?

楼主:
就是输入点X6 接通的时间赋值给D4. 接通一次赋值一次,精确度可以达到10毫秒吗?

网友B:
可以,你到了定时时间就加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