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在通信电源系统中,有两路交流输入。当其中一路发生缺相进一般会投到另一路,如果此时通信电源系统另一路也缺相,此时应该如何处理,是两路都不接入,还是选其中一路,以及有没有什么规范可查?

网友A:
想当然地:
一种可能,两路都缺相的可能性小,而不予考虑,即该情况出现时、两路都不接入;
若两者都缺相时接入其中一路,则需考虑设备能否安全运行,是否会出现设备问题;
如果要求必须连续供电,则需采取另外的措施,例如其他备用电源。

若是设备制作,根据用户要求;
若是自己定要求,则需查阅有关资料、及目前通常采用的情况等;
具体规范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