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热水器我买了个好的,恒温的,那个没问题。

买了个便宜的,没别的问题,就延时时间太长,要放好多冷水。

放得这个冷水不是管路长短的问题,而是延时点火的问题。

我也知道它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设计的,首先是启动风扇,检测排风的开关动作后启动点火开关,点火啪啪一段时间后才能听到电磁阀动作的声音,然后才能看到火苗。

就是洗个手的时间,第一次开水要放很多冷水,然后关掉阀门去摸肥皂,搓手,再开热水器,又要放很多冷水。

从启动风扇到点火,这个时间我还能接受,不算很长,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也合理,开水执行点火后,为什么还要延长很长的时间开启燃气电磁阀? 这个是就不理解了。 电的速度比气快些,同时执行点火和开气,不安全吗?气跑出来还要点时间呢。

我想改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A:
没别的问题,就延时时间太长,要放好多冷水。
www.linqudingli.com www.lqrsjx.com  www.sdlqrs.com

楼主:
我本来想换个点火器,可是这个是百威的牌子货,只怕都是这样的

网友B:
那要看具体电路具体分析,RC延时电路只需改变时间常数即可,单片机就简单的办法就是倍率降低晶振频率,但最好还是改变一下程序

网友C:
换点火器吧!

网友D:
不知是这样设计的,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E:
开水执行点火后,为什么还要延长很长的时间开启燃气电磁阀?
这是安全方面考虑,如果是气等火,极有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甚至是爆炸。
因此,所有的热水器设计时,都是火等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水执行点火后,为什么还要延长很长的时间开启燃气电磁阀?
这是安全方面考虑,如果是气等火,极有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甚至是爆炸。
因此,所有的热水器设计时,都是火等气。
点火同时开气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水执行点火后,为什么还要延长很长的时间开启燃气电磁阀?
这是安全方面考虑,如果是气等火,极有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甚至是爆炸。
因此,所有的热水器设计时,都是火等气。
我没说先开气,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延时,点火就开气,而且在点火之前启动风扇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扫气的过程了,后一个延时开气没有必要

网友E:
我没说先开气,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延时,点火就开气,而且在点火之前启动风扇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扫气的过程了,后一个延时开气没有必要

点火之前启动风扇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扫气的过程了,启动风扇主要目的是强制排放费气,以防一氧化碳中毒。

点火后供气是必须的,因为任何设备都有失效的可能,如果点火的同时供气,此时万一在开始的几次点火失败(这是极可能的),待到第三次,甚至第五次之后,才点火成功,设想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说先开气,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延时,点火就开气,而且在点火之前启动风扇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扫气的过程了,后一个延时开气没有必要

点火之前启动风扇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扫气的过程了,启动风扇主要目的是强制排放费气,以防一氧化碳中毒。

点火后供气是必须的,因为任何设备都有失效的可能,如果点火的同时供气,此时万一在开始的几次点火失败(这是极可能的),待到第三次,甚至第五次之后,才点火成功,设想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延时点火不同样有可能点火失败?点火失败只有可能是没气或者没。

楼主:
我的另外一台热水器根本就没有延时那么长,如果风扇没停,最多1秒点火

而且我还试了燃气灶,旋转开关就开气了,要压下才点火,我试了先开气再点火,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