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计量

楼主(2013-02-27):
空开下口  每相一个互感器, 三个互感器接入一个三相电度表,请问需要零线吗》

网友A:
需要接零线的。

网友B:
必须接哦!
看看电表上的接线图!

楼主:
所有零线都取自零排,没经过断路器,这就是说所有三相电度表都共零,对吗?

网友C:
倒没注意过“共零”这个词。

楼主:
就是电度表零线来自零排,不经过断路器。对吗?

网友C:
如果是三相四线电能表,零线仅是提供(电压线圈的)电压;
零线应当是不经过开关。

楼主:
噢,我百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