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设备停机3个月了,今天开机,触摸屏出现“PLC NO response”报警,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看通信线有没有问题
接触好不好
如果确认没问题的话就可能是主板挂了。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是换主板解决问题。

网友B:
通讯失败了

网友C:
通讯失败了,查下线缆、参数设置等

楼主:
   就是机器设备停了几个月,参数没有动啊,通信是用的RS485格式的,触摸屏端是9针插头,PLC端是2芯接线座接线。通信线都查过了,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是PLC坏了,还是触摸屏坏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机器设备停了几个月,参数没有动啊,通信是用的RS485格式的,触摸屏端是9针插头,PLC端是2芯接线座接线。通信线都查过了,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是PLC坏了,还是触摸屏坏了呢?
触摸屏坏了,机器还能动作,如果plc坏了,机器就不能动作了,由此可以确定哪里有问题。然后就是看触屏了。如果屏体还能操作,通讯线路又没问题,有可能是通讯的芯片坏了。

网友E:
设备运行最怕就是停机~~~一直运行中一般都不出问题

网友F:
没有与PLC通讯上,查看一下PLC状态及连接线;

网友G:
查通讯线、PLC,如果没问题就重新下载原程序吧。

网友A:
一般是PLC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通讯失败了
通讯失败了,查下线缆、参数设置等

楼主:
那只能靠换东西试啊?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