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plc用什么通信线?能否自己做一根?

楼主(2013-02-27):
如题,手头有个老plc。西门子ti330-37,如图:

网友A:
应该是用手持编程器编程,插在CPU单元的长插槽上。

网友B:
呵呵;这是日本KOYO代工的;80年代的;
与KOYO的SR20/21系列一样的;
要用手编器操作;

网友B:
发个图片你对比一下;这是KOYO的;

网友C:
确实像三洋的plc,不过手持?手持的型号?

网友B:
这是光洋KOYO,不是三洋SANYO;
手编器型号R-21P或A-21P

楼主:
谢谢你!长见识了!不能连接电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长见识了!不能连接电脑吗?
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楼主:
谢谢您了!那个完全搞不懂,呵呵.

网友D:
我用手持编程器的次数在5以内
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B:
如果你设备上用这个,必须要看里面的程序,那就必须配个手编;
如果只是淘来搞来玩的,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2013-04-19):
呵呵,确实是一烂设备上拆的,看来没有多大用处了。编程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