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如题:变频器静态优化跟动态优化是什么意思都优化什么
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A:
所谓静态优化,就是把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变频器参数设置。比如: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等等电机最基本的技术参数;然后在变频器内部,建立一个受控电机的等效模型。这个是变频器自动计算的;

所谓动态优化,就是在已经建立的电机等效模型基础上,对变频器和电机通电测试,进一步的修正静态等效模型。并对其轴系做惯性测试,优化系统的调节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