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 求助

楼主(2013-02-28):
我修一台台安N2变频器   上电显示8888  确定是主板坏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修复   请各位有经验的同行指教

网友A:
这个是主板坏了,一般没有人修,换一块旧的,改一下功率就好!

网友B:
台安的价格很贵吧。

网友C(2013-04-16):
可以修的,我帮你搞定,但是我感觉CPU坏了

网友D:
主板坏了一般都不修,换板子就行,其他的地方也要检测下~~~

网友E:
也有可能不是CPU坏掉,先检测CPU工作三要素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C:
我帮你换个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