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13-02-28):
各位师傅们,请问断路器要怎么样选择呢,一台5千瓦的电动机,要选择多大的断路器呢? 接触器要选用多大的,配线的线径要怎么样选择呢?请给位师傅们给详细解释一下,要怎么样选,根据什么这样选择

网友A:
是380V的吗?一个千瓦2个安培电流。用个2.5平方的线就够了 断路器用三相3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