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0楼

                            小弟最近在学习PIC单片机的SPI  写了下面的一段程序就想测试一下SPI模块有没有起作用,就想缓冲寄存器中发了一个数字,若果配置成功的话,那么SPI中断标志位会置1,进入中断,可现在标志位置1了,我的SPI中断也使能了,可就是进不了中断。PIC单片机希望大家给看看,问题出在哪,求救啊
#include <p33fj256mc710.h>
int i=0;
//unsigned char RcvData;
//unsigned char data=0xFF;
unsigned char ReadTest;
_FOSCSEL(FNOSC_PRIPLL&IESO_ON ); // 使用内部FRC振荡器启动器件,然后自动切换为就绪的用户选择的振荡器源
// 初始振荡器选择带PLL的HS主振荡器、
_FOSC(POSCMD_HS&FCKSM_CSECMD); // 主振荡器采用HS晶振模式、禁止时钟转换
_FWDT(FWDTEN_OFF);//可用软件禁止/使能看门狗、看门狗设定为窗口模式&WDTPRE_PR128&WDTPOST_PS4096&WINDIS_OFF
/****************************************************************************************************
******************************时钟初始化*************************************************************
*****************************************************************************************************/
void osc_Init(void)
{
unsigned int temp=0;
//OSCCONbits.COSC=3; // 当前为主振荡器(HS,高速晶振)
OSCCONbits.CLKLOCK=0; // 时钟配置未锁定
OSCCONbits.LPOSCEN=0; // 禁止使用辅助振荡器
CLKDIVbits.DOZEN=0; // 处理器时钟/ 外设时钟比率强制为1:1
CLKDIVbits.DOZE=3; // 指定外设时钟与处理器时钟之间比率为1:8(F1=FCY/8)
CLKDIVbits.ROI=0; // 中断对DOZEN 位无影响
CLKDIVbits.PLLPRE = 1; // PLL相位检测器输入分频比为1:3(N1=3)
CLKDIVbits.PLLPOST = 0; // PLL VCO 输出分频比选择位1:2(N2=2)
PLLFBD = 42-2; // PLL 反馈倍频比寄存器为42(M=42)
RCONbits.SWDTEN=0; // Disable Watch Dog Timer
//OSCCONbits.CLKLOCK=1; // 时钟配置被锁定
_SWDTEN=0;
SRbits.IPL=7;
CORCONbits.IPL3=1;
/*
// Clock switch to incorporate PLL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3); // Initiate Clock Switch to
// PRIPLL with PLL (NOSC=0b011)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 Start clock switching
while (OSCCONbits.COSC != 0b011); // Wait for Clock switch to occur
*/
while(OSCCONbits.LOCK != 1) Nop();
temp=OSCCON;
Nop();
Nop();
Nop();
}
/**********************************SPI状态控制寄存器和中断初始化******************************************
********************************************************************************************************/
void spi1_Init(void)
{
_NSTDIS=1;
IFS0 = 0;
IEC0bits.SPI1IE = 0;
IPC2bits.SPI1IP=3;
IPC0bits.INT0IP=1;
SPI1CON1bits.DISSCK = 0;
SPI1CON1bits.DISSDO = 0;
SPI1CON1bits.MODE16 = 0;
SPI1CON1bits.SMP = 0;
SPI1CON1bits.CKE = 0;
SPI1CON1bits.CKP = 0;
SPI1CON1bits.MSTEN = 1;
SPI1CON1bits.SSEN = 0;
SPI1STATbits.SPIEN = 1;
SPI1BUF = 0x0000;
IFS0bits.SPI1IF = 0;
IEC0bits.SPI1IE = 1;
}
/*********************************************************************
**********************************************************************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auto_psv)) _SPI1Interrupt(void)
{
if(_SPI1IF==1&&_SPI1IE==1)
{
_RD14=!_RD14;
IFS0bits.SPI1IF = 0;
}
}
void delay(int x)
{
int y;
y=10*x;
while(y--);
}
/**************************************************************************************/
void main(void)
{
osc_Init();
spi1_Init();
_TRISD14=0;
//ReadTest=data;
SPI1BUF=0xFF;
//RcvData=SPI1BUF;
//i++;
//if(i==9)i=0;
//if(_SPI1IF==1&&_SPI1IE==1)
//{
// _RD14=!_RD14;
// IFS0bits.SPI1IF = 0;
//}
delay(1);
}

                    #include <p33fj256mc710.h>
int i=0;
//unsigned char RcvData;
//unsigned char data=0xFF;
unsigned char ReadTest;
_FOSCSEL(FNOSC_PRIPLL&IESO_ON ); // 使用内部FRC振荡器启动器件,然后自动切换为就绪的用户选择的振荡器源
// 初始振荡器选择带PLL的HS主振荡器、
_FOSC(POSCMD_HS&FCKSM_CSECMD); // 主振荡器采用HS晶振模式、禁止时钟转换
_FWDT(FWDTEN_OFF);//可用软件禁止/使能看门狗、看门狗设定为窗口模式&WDTPRE_PR128&WDTPOST_PS4096&WINDIS_OFF
/****************************************************************************************************
******************************时钟初始化*************************************************************
*****************************************************************************************************/
void osc_Init(void)
{
unsigned int temp=0;
//OSCCONbits.COSC=3; // 当前为主振荡器(HS,高速晶振)
OSCCONbits.CLKLOCK=0; // 时钟配置未锁定
OSCCONbits.LPOSCEN=0; // 禁止使用辅助振荡器
CLKDIVbits.DOZEN=0; // 处理器时钟/ 外设时钟比率强制为1:1
CLKDIVbits.DOZE=3; // 指定外设时钟与处理器时钟之间比率为1:8(F1=FCY/8)
CLKDIVbits.ROI=0; // 中断对DOZEN 位无影响
CLKDIVbits.PLLPRE = 1; // PLL相位检测器输入分频比为1:3(N1=3)
CLKDIVbits.PLLPOST = 0; // PLL VCO 输出分频比选择位1:2(N2=2)
PLLFBD = 42-2; // PLL 反馈倍频比寄存器为42(M=42)
RCONbits.SWDTEN=0; // Disable Watch Dog Timer
//OSCCONbits.CLKLOCK=1; // 时钟配置被锁定
_SWDTEN=0;
SRbits.IPL=7;
CORCONbits.IPL3=1;
/*
// Clock switch to incorporate PLL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3); // Initiate Clock Switch to
// PRIPLL with PLL (NOSC=0b011)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 Start clock switching
while (OSCCONbits.COSC != 0b011); // Wait for Clock switch to occur
*/
while(OSCCONbits.LOCK != 1) Nop();
temp=OSCCON;
Nop();
Nop();
Nop();
}
/**********************************SPI状态控制寄存器和中断初始化******************************************
********************************************************************************************************/
void spi1_Init(void)
{
_NSTDIS=1;
IFS0 = 0;
IEC0bits.SPI1IE = 0;
IPC2bits.SPI1IP=3;
IPC0bits.INT0IP=1;
SPI1CON1bits.DISSCK = 0;
SPI1CON1bits.DISSDO = 0;
SPI1CON1bits.MODE16 = 0;
SPI1CON1bits.SMP = 0;
SPI1CON1bits.CKE = 0;
SPI1CON1bits.CKP = 0;
SPI1CON1bits.MSTEN = 1;
SPI1CON1bits.SSEN = 0;
SPI1STATbits.SPIEN = 1;
SPI1BUF = 0x0000;
IFS0bits.SPI1IF = 0;
IEC0bits.SPI1IE = 1;
}
/*********************************************************************
**********************************************************************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auto_psv)) _SPI1Interrupt(void)
{
if(_SPI1IF==1&&_SPI1IE==1)
{
_RD14=!_RD14;
IFS0bits.SPI1IF = 0;
}
}
void delay(int x)
{
int y;
y=10*x;
while(y--);
}
/**************************************************************************************/
void main(void)
{
osc_Init();
spi1_Init();
_TRISD14=0;
//ReadTest=data;
SPI1BUF=0xFF;
//RcvData=SPI1BUF;
//i++;
//if(i==9)i=0;
//if(_SPI1IF==1&&_SPI1IE==1)
//{
// _RD14=!_RD14;
// IFS0bits.SPI1IF = 0;
//}
dela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