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大家用的电器备件都有更换周期吗?最近厂里搞了个设备备件更换周期的调查,配电室里电器备件更换周期比如ABB的变频器、低压断路器手车、施耐德的接触器断路器、中继、辅助触点等平时不允许停机的设备多长时间更换一下合适啊?环境炼铁厂不是很干净,温度配电室里都有空调可以保证,震动也是正常。就目前情况我们这儿至从07年试生产以来变频器都是用的ABBACS800的加起来得有20多台到至今从来没坏过也没换过,断路器手车换了一台,小型断路器就配料间皮带秤上的开关用的是4P的最近两年不知何故接电源正常信号的触点经常接触不良,其余三相火线都没事,就重新断电接着送电 就好。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过这种现象。接触器更换大部分都是因为外围因素短路、或重载启动造成接触器触点粘连,都是外围因素照成应该和接触器的寿命没多关系。
如果要给他们规定一个使用周期话,该定为几年呢?

网友A:
没有更换周期,主要日常维护时发现问题才更换

网友B:
每个企业不一样的

网友C:
我们一般没发现问题不换。

网友D:
提到这事··前几天还集体换了下50多个继电器和·100多个按钮开关·这些破设备才上线2年吧·开关全部是按下去不起来··要吗按不下去·继电器主要是触点不怎么好了···郁闷死了·为换这些鸟东西还被骂半天··

网友E:
 每天巡检发现问题了在换,非常重要的设备才考虑周期更换

网友F:
没这样搞过。就是日常巡视检查发现就更换。

网友G:
我们公司生产的设备有效保质期为一年,一年之内出现问题  免费更换或维修
一年以外的收费

网友H:
一般不会定周期,只是巡视时发现坏了就更换。不同品牌的电器寿命不一样,要用过才知道。对于重要设备,要提前更换,质量好的,可以在十年以上。

网友I:
器件寿命还是有的,但是不确定

网友J:
没有,何况换一次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K:
一般都是查出问题时才换,好多企业好像无周期性可言啊。

网友L:
能换的都换好让领导挣钱.

网友M:
这个没有周期的,主要是日常维护。如果宁要更换,可以是半年或一年。

网友N:
换上质量好的,一劳永逸了

网友O:
一般是坏了才修,修复不了才更换,要按常规的保养周期更换,很多BOSS会吐血的

网友P:
估计现在没有定期换件的企业了----钱的问题。
26年前西北某电子部企业,引进的生产线,按规定2年一换中继,近700个中继,当年价格40左右一个,由于成本太高,且换下来的在其他地方使用好好的,就改为坏那个换那个,厂里规定,车间报修,需在15分钟内修好(包括辅助时间),超一分钟扣10元,因为当年产品供不应求,2等品都抢手,搞过维修的都知道,维修那个困难啊,最后是一个技工,熟悉生产线工艺后才接了此维修重担,当然钱也没少挣。
后来,又引进一条线,使用东芝PLC,厂里准备改造,那个年代PLC属于固定资产,厂里从大修金中挤出钱来改造,合同那个克扣,拖后一天扣3%,15天后100%!
在技工保证97%以上图纸正确情况下,甲方删除单方苛刻要求后成交。
当年就是一个诚信,在技工的帮助下,提前5天完成初试,小改工艺,提高7%产能,正式生产时一次运行成功。

对于重要设备,还是一个定期换新,人命啊。

网友Q:
需要根据不同的配件不同的使用环境来区分咯,便宜的经常坏的可以多备几个,贵的几年都不坏的就少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