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求高手指点:
   我在做一个恒压供水的系统,在做PID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问题,采用的是3G3JZ的变频器输入用CP1H-XA40DT-D自带的模拟量输出4-20mA来控制变频器转速,在恒压供水的系统中的管路中用一个压力变送器测量当前压力值(输出模拟量4-20mA给到CP1H自带的模拟量输入)。
   现在使用CP1H的PID指令。设定的测量值S为当前压力变送器给出的模拟量4-20mA通过AD转换为数字量.在参数设定这里我给定了压力表在5bar下的模拟量数值(当然通过AD转换写入了控制字C)。
   问题是,通过PID的整定,其控制输出量数字量通过CP1H自带的模拟量输出是直接给到变频器呢?还是需要通过数值转换才能给到变频器那里的呢?
   你看做PID的时候我们控制的是压力值,而实际驱动信号给的是变频器那里的频率转速。在测量值和设定值都是压力变送器的情况下,PID指令给出的D控制输出的计算值,这个计算值该如何给到变频器那里呢?

网友A:
路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B:
通过CP1H自带的模拟量输出是直接给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