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各位老师好,我完完全全是个新手,初步接触步进电机。之前一直是买来了拿着就用,没有想过说去学内部深层次的知识。
我们单位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厂商的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控制器。但是在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其控制器无法提供我们需要的部分功能。因此,我就想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改进它功能。但是自己完全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希望论坛上的老师们可以对我进行指导。能否留个QQ,这样可以更方便进行指导。我QQ:584592567

网友A:
发现其控制器无法提供我们需要的部分功能?你需要什么功能?步进电机就是接收脉冲后转动啊

楼主:
步进单机行程能够是加速或者减速前进的。比如说第1步停留在2mm的位置,延时间隔2s,第2步停留3mm的地方,第3步再延时间隔2s停留在5mm,第3步停在8mm,第4步停在14mm...这样以此类推下去,每个位置都是根据加速度距离公式得到的。

网友B:
螺距是多少?

网友C:
公司准备退出一款通用性比较强的 控制器
用来打开市场,会有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D:
步进电机有什么功能?这可能是与程序写的好坏有关系了。

楼主:
如果我有某个厂商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可以自己开发控制器去控制电机吗?

网友D:
我才细看了一下你的程序要求,这与步进电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这是控制器程序的问题,不过要写这个程序,不是入门级程序员能写好的了,说简单也不简单,说复杂也不是特别复杂的事情。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来控制。

楼主:
版主您好!我现在特别想通过自己的学习去写这个控制程序,纯兴趣。但是现在对这一套系统刚接触到,不知道版主能不能为了指条明路,我应该如何开始学习?

网友E:
是的,这个和电机没关系,关键是你的控制器,比如PLC里面的程序有关系,PLC里面用定位指令,你可以算出不同定位距离的情况下需要PLC发出多少个脉冲,然后用定位指令去执行,执行多个定位指令,每个定位指令再按你的要求去间隔时间,这些时间可以用PLC中的定时器实现。

网友F:
你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说具体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