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

楼主(2013-02-28):
厂房接地极最终是否最终和变压器接地极连接?TN系统和TT系统?另外,大型工厂低压配电一般采用哪种系统供电?

网友A:
三相五线制。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回答令我不满意,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B:
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C:
用TN-S供电系统吧。

网友D:
可用接地系统,也可用接零系统。主要会要看你想做什么,也就是为什么接地。是为了构成回路那?还是为了保证安全那?还是都要?还是为了防雷电?

网友D:
我见到一些单位把防雷接地极放到了车间里,这样是很可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见到一些单位把防雷接地极放到了车间里,这样是很可怕的。
请问雷会劈到车间吗?

网友F:
一般都为TN-S系统,接地线也是从变压器中性点上引出来的,用的同一个接地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为TN-S系统,接地线也是从变压器中性点上引出来的,用的同一个接地极。
双重接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