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电热水器在使用时都要求要接地,并保证接地良好,但如果接地不良,地线带电,那么整台电热水器连同阀门、水管、水都会带电,这时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只是在人体触电时才会断电保护?如何模拟漏电的情形以检测地线带电时漏电保护器会断电?为什么将带电的机壳、水管(用电笔测灯亮)与墙体间用电线导通或者打开阀门出水,漏电保护器不会断电?那么此时人体触碰带电部件时漏电保护器会断电吗?
还有地线做零线偷电,漏电保护器会跳闸吗?地线会因此带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热水器在使用时都要求要接地,并保证接地良好,但如果接地不良,地线带电,那么整台电热水器连同阀门、水管、水都会带电,这时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只是在人体触电时才会断电保护?如何模拟漏电的情形以检测地线带电时漏电保护器会断电?为什么将带电的机壳、水管(用电笔测灯亮)与墙体间用电线导通或者打开阀门出水,漏电保护器不会断电?那么此时人体触碰带电部件时漏电保护器会断电吗?
还有地线做零线偷电,漏电保护器会跳闸吗?地线会因此带电吗?
还有地线做零线偷电,漏电保护器会跳闸吗?地线会因此带电吗?
这样也行?电表会不会转?

楼主:
为什么将带电的机壳、水管(用电笔测灯亮)与墙体间用电线导通或者打开阀门出水,漏电保护器不会断电?那么此时人体触碰带电部件时漏电保护器会断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将带电的机壳、水管(用电笔测灯亮)与墙体间用电线导通或者打开阀门出水,漏电保护器不会断电?那么此时人体触碰带电部件时漏电保护器会断电吗?
你说的是感应电吧!

网友C:
电热水器接地必须良好,没有别的办法。我国的漏电保安器完好率30%,所以不要靠漏电保安器来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