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各位达人,我现在遇到一个头痛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我现在有一台富士的PLC(型号是MICREX-F F80H,而且还带一个通信模块型号是FFU-120B)和pro-face的触摸屏(型号是GP270-LG11-24V)没法通信,其中两台设备的通信电缆是我看资料做的,用串口通信,但使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呵呵;F80H比较老了;
与NB系列的通讯是直接一条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是啊!设备是旧了!但是我老板要我试试啊!

网友B:
通讯应该是没问题的;

先确定是232还是422通讯,根据相应图纸做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是用的232通信,与通信方式也是通过FFU-120B,接线方式我对了几遍了,就是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应该是没问题的;

先确定是232还是422通讯,根据相应图纸做电缆就可以了。

你做过没?可以交交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的232通信,与通信方式也是通过FFU-120B,接线方式我对了几遍了,就是实现不了
如图所示
检查电缆及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B:
被水印挡住的那是7#脚SG   ,,8#脚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的232通信,与通信方式也是通过FFU-120B,接线方式我对了几遍了,就是实现不了
如图所示
检查电缆及通讯参数设置。
谢谢!那PLC程序上要不要进行通迅指令呢?

网友B:
触摸上通讯协议选择:

网友B:
触摸屏软件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B:
PLC模块上拨码开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