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在网上看到很多由原来的老电表换了现在新式电子电度表之后用电量大增,电费大增,而那些电表拿去检测又都是正常的。

给出的解释是以前的电表计量不精确,现在精确度提高了,所以大增,你们相信吗?

楼主:
电度表能区分有功和无功功率吗?对于带调温开关的非正弦波电流,智能电表能做到准确计量吗?

网友A:
选型的决定者是电业公司,电业公司不会希望少跑字的

楼主:
原来这里研究偷电的很多啊,现在住户的电反被别人给偷了还不知道

网友A: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网友B:
智能电表是新型的,主要用无线网做用户与电力公司的电量传输。学一点电脑吧,否则会落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阶梯电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这里研究偷电的很多啊,现在住户的电反被别人给偷了还不知道
研究偷电的那群人现在都没有几个在这里了

网友D:
电表的准确度有一个正负区间的,看采购方的要求,比如有的采购方要求 正向百分之几的误差,也就说说 它会多计算电能,但是这个是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智能电表 主要是 计量芯片+单片机+LCD段码显示,当然也有很多是 计量芯片跟单片机融合在一颗IC里面的专用芯片。
配上通讯方式,有485的 有红外的 有无线的 等等吧
功能上更是多的要命,最简单的 就是计量电能,复杂的 有有功无功各种监控 时段 预付费 等等

原则上讲 电表公司生产的表 都是计量产品,出厂的时候都是检验过,误差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表的准确度有一个正负区间的,看采购方的要求,比如有的采购方要求 正向百分之几的误差,也就说说 它会多计算电能,但是这个是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智能电表 主要是 计量芯片+单片机+LCD段码显示,当然也有很多是 计量芯片跟单片机融合在一颗IC里面的专用芯片。
配上通讯方式,有485的 有红外的 有无线的 等等吧
功能上更是多的要命,最简单的 就是计量电能,复杂的 有有功无功各种监控 时段 预付费 等等

原则上讲 电表公司生产的表 都是计量产品,出厂的时候都是检验过,误差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正常范围内。
为什么很多住户说电费大幅增加呢?

他是怎么采样电流电压的?比如说我的烤火炉虽然有1千瓦,但是我通过调温开关只用了200瓦,他能准确计量吗?也就是说电流的波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只导通了几分之一。

还有如果接了电容,有充放电电流,但是这个电流并没有做功,也计量在使用范围内吗?

有的表经过检验以后说是正常的,如果他只是给了标准电压,接的纯电阻负载来检测电表,我认为并不能肯定这种表就是正常的,因为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电表的精度,比如说电压波动,谐波干扰,非纯电阻性负载等因素,不知道质检部门都做了这些方面的鉴定没有?

网友E:
可以向电力局申请校核一下;
再不服了可以请质监局检验,不过检测费可能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