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稳压器

楼主(2013-02-28):
稳压器,顾名思义,就是使输出电压稳定的设备。所有的稳压器,都利用了相同的技术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输出电压通过连接到误差放大器(Error Amplifier)反相输入端(Inverting Input)的分压电阻(Resistive Divider)采样(Sampled),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Non-inverting Input)连接到一个参考电压Vref。参考电压由IC内部的带隙参考源(Bandgap Reference)产生。 误差放大器总是试图迫使其两端输入相等。为此,它提供负载电流以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现在高质量的小型稳压器,大多采用电机拖动碳刷的方法稳定电压,这种稳压器对电器设备产生的火花干扰很小,稳压精度相对较高。
  根据调整管的工作状态,我们常把稳压电源分成两类: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稳压电源。此外,还有一种使用稳压管的小电源。
  线性稳压器与开关稳压器的比较
  线性电压稳压器的优点: 简单输出纹波电压低出色的 line 和负载稳压 ;魏德米勒电气对负载和 line 的变化响应迅速 ;电磁干扰 (EMI) 低。
  缺点:效率低 ;如果需要冷却设备,则要求较大的空间
  开关电压稳压器的优点:能够处理较高的电源密度 ; 效率高(降低了冷却所需的源电源需求);拓扑学结果可用于传递单个或多个输出电压,大于或小于生成的输出电压。
  缺点:瞬时恢复时间较慢 ;输出纹波电压高;产生电磁干扰(EMI)
稳压器也是一种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的供电电路或供电设备,它的作用是将波动较大或者不合用电设备要求的电源电压,稳定在它的设定值范围内,使各种电路或电器设备能在额定工作电压下正常工作。
    稳压器有大型的,几十至几百千瓦的电力稳压器,是供给大型实验设备的工作电源。也有小型的几瓦到几千瓦的交流稳压器,是为小型实验室或家庭电器提供高质量电源。
  最初的电力稳压器是靠继电器的跳动稳定电压的。当电网电压出现波动时,上海天逸电气电力稳压器的自动纠正电路启动,使内部继电器动作。迫使输出电压保持在设定值附近,这种电路优点是电路简单,缺点是稳压精度不高并且每一次继电器跳动换挡,都会使供电电源发生一次瞬时的中断。并产生火花干扰。这对电脑设备的读写工作干扰很大,ABB电气容易造成电脑出现错误信号,严重时还会使硬盘损坏。
  无触点补偿式电力稳压器与其他稳压器相比,具有以下几大优点:
  1、调压极快,只需20~50毫秒
   (机械碳刷型需1.5秒钟才能完成)
  2、调压无碳刷接触、无机械操作Kz/s6S$MU(?
   (稳压器80%的故障产生于机械与碳刷)o)Uw,T oL{B
  3、三相分调、适应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地区~`$pK V M:k1e0Y$a b
   (其他稳压器采用统调,若分相调压还需增加费用)U:bv6N&uDa7\
  4、根据电网情况,补偿最大可达±50%as2q)na
    (其他稳压器最大只能补偿±30%)
  5、节能效果显著、效率可达99%
    (其他稳压器效率在95%以下)3vyG)hB7w#c;l'y
  6、低电压工作时,能保证100%的带负载能力3~"{%a}.XNW%{
    (参数型稳压器负载适应性差,不适应非线性设备)
  7、适应任何恶劣的、安全性能要求高的工作环境.
   (油浸式稳压器易漏油,不适应上述场合)C"i4h$i?
  8、带防雷和滤波功能,能抑制浪涌和吸收谐波6U7dYlC7K
   (磁补偿型稳压器自身工作时会产生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