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在通一相线上因为某种原因导致10A的保险烧掉会对PLC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厂里一西门子PLC的电源线和12台25W/220v的振动马达线在同一相线上面·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振动马达的保险烧掉了·PLC的人机界面上面的所有操作键都出现感叹号·plc直接没动静了(好像是保护或者没电了一类的)·当把震动马达的保险换上后一切又正常了·检查过保险后面的电路是直接过继电器(220V14脚的)到振动马达·继电器是用PLC控制(隔一会震动几下)补充一下PLC的电源肯定不在保险的下方
我想问问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plc没电了,电源应该分路

网友B:
PLC没电了,当然不能与人面进行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没电了,当然不能与人面进行通信了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PLC会没有电?·PLC的电源不在保险下端···而是在保险上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没电了,当然不能与人面进行通信了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PLC会没有电?·PLC的电源不在保险下端···而是在保险上端的
这个很简单,保险上方也停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没电了,当然不能与人面进行通信了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PLC会没有电?·PLC的电源不在保险下端···而是在保险上端的
这个很简单,保险上方也停电了
保险上端是400A空开·没有停电···

网友D:
保险爆掉可能是短路引起的,当电源短路,整个电路会没有电压,造成PLC瞬间停电而引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爆掉可能是短路引起的,当电源短路,整个电路会没有电压,造成PLC瞬间停电而引起的故障。
那么如果·我吧PLC的相线和这相线分开的话就应该问题不大了把··还有就是想问哈·我们厂里有电镀龙门线2条·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每台都有PLC一个·现在有一台PLC的控制模块怀疑他出问题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宁外一台的这个模块装在这台上面··以确定是不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E:
楼主的拼音和标点能不能弄好点啊

网友D(2013-06-03):
回复 楼主:
那要看是什么模块了,只要不是CPU模块一般都是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