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公司买了两台康明斯采油发电机(300KW+300KW)的,并买了2个并机电柜,前几天去并网试机,能够正常并网但是发现空载电流为40A(也没带负荷运行);不知道为什么,查了很久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之前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着急啊!请各位大侠帮忙帮忙.......

网友A:
是环流。问题不大。因为你是空载并车的,多少都会有点,所以一般不建议空载并车。

网友B:
这个在多台发电机并机运行时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逆电流
关键要调控好各机组的电压频率!

楼主:
就是有点大啊!一般都是在10A到20A的呀!现在是40A呀!我们这个是用来停电在矿井下抽水做备用的,万一有什么不当的话井就会被淹了,到那时就会搞大了。

楼主:
不是逆电流呀!如果是环流或者是频率问题的话我还得去琢磨琢磨一下

网友A:
对300KW机组来讲,40A不算大。如果你实在觉得两机组之间电流偏差大可以调节其中一台电压。

网友C(2013-04-23):
40A不算大。可能是环流。可能是电压没调精准。并车最好带点负载再调。

网友D:
可以弄个单机600kw的

网友E:
并机前先把两台发电机的电压,频率调精确,然后用自动并机,并机后环流较大时,可以调节发电机调压板上的下垂电位器,一般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