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通讯模块CBE-2的用法,我现在把模块插上PLC然后与PC用网线连接,模块的LINK灯是常亮的那说明有接上,我用ether_cfg那个软件也能更改模块的参数,但是就是不能跟它通讯上,用VB的winsock写个客户端也通讯不了,请教应该怎样设置模块的参数呢?

网友A:
你先用编程软件联机测试一下,Winsock网口操作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如果参数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