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变36V

楼主(2013-02-28):
家里的机器380V  18.5KW电机    控制线路是36的    前些天检修时启动好好的    今天早上开始准备生产时却不能启动,经过检修时变压器坏了    去买了一个德力西的BK100C  BK100VA  380V220V36V24V12V6V 的变压器换上后好了    85米
下午把换下的变压器拆下来看了一下是乐清市金普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这玩意这么容易坏吗    才用了一年半左右

网友A:
短路或过载了。。。。。。。。。。。

楼主:
老变压器  0 1  是220V输入   0 2是380输入   0那个端子接线头掉了我晕,没法接啊...
 O   1之间电阻为17
0     2之间 电阻为540
输出端电阻为001

网友B:
这玩意说坏就坏

网友C:
36V一般是在机床的控制电路当中吧,我们这里用的是北京奥恒安的。

网友D:
36V一般是在机床的控制电路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变压器  0 1  是220V输入   0 2是380输入   0那个端子接线头掉了我晕,没法接啊...
 O   1之间电阻为17
0     2之间 电阻为540
输出端电阻为001
用电烙铁焊接啊。。。。。。

网友E:
也许用的是铝线,不好焊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说坏就坏
这玩意还真说坏不容易坏!

网友G:
现在很多变压器为了降低成本,用的线都是铝包铜的线,你拆开看下,是不是也碰到了这种线!

网友H:
现在的控制变压器铝线的太多,哎。。

网友I:
这东西说不准,品牌的质量要好一些

网友J:
德力西也是乐清的;

网友K:
负载有问题,变压器才会烧的,查查吧,这样的变压器国产的就行,~

网友L:
我这用的变压器一般都是正泰或者德力西,但不管是哪个牌子的接线端子上的铜丝都直接露在外面,很容易断掉,去年断掉的不下十台了,有的是拿来就断了,有的是自己不小心碰断了

网友M:
买个稳定点的变压器

网友N:
是否容易坏,要看使用情况和环境,以及质量。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现在很多变压器为了降低成本,用的线都是铝包铜的线,你拆开看下,是不是也碰到了这种线!
对!
这个情况很多!

楼主:
焊接了   通电后冒烟了...扔了...

楼主:
在配电箱里面    无大震动..

网友P:
测下电流!线路加保险

网友A:
假冒伪劣。。。。。。。。。。

楼主(2013-07-11):
回复 网友A: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