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停顿现象

楼主(2013-02-28):
请教老师傅:
   单相机械电表运行时转盘有停顿现象,开始以为是电表问题,换新表后发现还是有停顿现象,后来串联一个表(以前换下的转速慢的)发现两个表都存在停顿的现象,并且是同时停顿同时转。现在怀疑是不是用户接了什么东西造成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电表这里控制?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高手,还有这么个玩意~

网友C:
有用充电器的地方,功率比较大。或者电表线松了。

网友A:
线松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估计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