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我有一个编码器AB两相每圈输出600脉冲,编码器直接接在电机主轴上比例1
;1用三凌PLC怎样编写电机每分钟转速程序。

网友A:
三凌是不是山寨的三菱?

网友B:
一个周期内读入多少个脉冲,脉冲数除以600,就是周期内转了多少圈。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一般,三菱有现成的测速指令:SPD

网友D:
用三菱的SDP指令比较方便,就是精度差点

楼主:
能发个样例程序给我吗?568496692@qq.com

网友E(2013-04-20):
如果编码器有Z信号的话,只要计数Z信号的个数就知道转速了,因为编码器转一圈只有一个Z信号

网友F:
2极电机同步转速一分钟就是90万个脉冲需要高速计数器一分钟读一次脉冲,除以600就是转速。

网友G:
只检测z的话精度就比较低了把?而且,正反转也不能判断把

网友E(2013-09-21):
回复 网友G:
那你可以通过检测AB来知道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