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现在我准备搭个变频测试平台  用2台电机 一个315KW 一个280KW,两台变频分别拖2个电机,电机之间如何对练可以测试出变频的过载能力。我想让他们在不同的频率同时转,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这样?

网友A: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在使用说明书都有介绍的。

楼主:
拿证要做实验和记录上交数据的

网友B:
可以把两台变频器进行对拖,一台进行力矩控制,就可以测试。

网友C:
首先你要有一个转矩转速测量仪。示波器要看电流。两台电机用不同的控制模式,一个是速度控制,一个是扭矩控制,先把速度上去之后另外一台慢慢加扭矩。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听声音也可以,但是不太好判断。正常过载能力都是1.8-2.5之间

网友D:
第一,两台变频器共直流母线;
第二,两台变频器的共直流母线要有制动功能和整流功能;
第三,一台变频器电动工作,另一台变频器必须要发电工作。且旋转方向必须要同向;
第四,要有变频器输出侧的谐波分析仪检测,而不是普通的电量检测设备。

楼主:
谢谢 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围观大神回答,学习知识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