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如何估算一台同步电动机的含铜量是多少?

网友A:
查资料吧!

网友B:
拉出来称一下~

网友C:
楼主可能要发财了

网友D:
这个找手册确认绕线圈数以及线径来换算!

楼主: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估算公式

网友E:
铸铁式异步电机的铜,铁,硅钢大约各占三分之一,估算的话,就是总重量的百分之三十哟

网友F:
楼主是要卖废铜吗?可以参上面几位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铸铁式异步电机的铜,铁,硅钢大约各占三分之一,估算的话,就是总重量的百分之三十哟
转子和端盖就占去一半的重量。铜的含量应该在百分之十三左右。

网友A:
看来楼主要发财了

网友C:
百分之13  和30  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13  和30  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可以拆台报废的电机试试看就知道了。老式电机含铜量在百分之十三左右。新式电机估计就百分之十。

网友H(2013-09-30):
重量和用铜量不成比例,不能那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