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意大利UniOP MD02R-04 入门级 人机界面 解决方法

楼主(2013-03-01):
各位
高手、名人、大哥,目前我手上有一台意大利UniOP MD02R-04 入门级 人机界面,因为之是很老款式了,也是刚接触人机这一块,因此有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我想知道这个人机是否需要编程,如果需要,那么编程软件名称是什么?如果不用,它是怎么与PLC通信连接的?
目前这款人机,是用手工录入参数,每完成一个步骤就要录入一次,每更新一个参数就要重新录入。
小弟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选个市面上常用的吧,这种东西估计没有几个人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选个市面上常用的吧,这种东西估计没有几个人使用过。
我不是拿这个来学习,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换掉,但又不知道怎么把程序调出来。

网友B:
如果换掉不是同一厂家的,程序和编辑软件都和以前的不同。人机中你需要知道调用plc的地址,然后在新的人机里编程序,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掉不是同一厂家的,程序和编辑软件都和以前的不同。人机中你需要知道调用plc的地址,然后在新的人机里编程序,满足要求。
现在问题我就是要找出编程器,把PLC地址找出来。所以才发贴寻编程器!

网友C:
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文本显示器。
估计没有上载功能。

网友E(2013-11-07):
那你这个你找到答案了, 我虽然是意大利UNIOP在中国的总代理的, 但是技术这块我还真要跟你好好学习的, 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下 QQ;752646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