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下面梯形图怎么用STL写出来

楼主(2013-03-01):
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下面梯形图怎么用STL写出来

网友A:
LDNOT I0.0 AND I0.1 LD I0.0 ANDNOT I0.1 ORLD OUT Q4.0 END

网友B:
编程软件里面有相应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NOT I0.0 AND I0.1 LD I0.0 ANDNOT I0.1 ORLD OUT Q4.0 END
哥们你用的是三菱吧

网友C:
AN I0.0
A I0.1
O
A I0.0
AN I0.1
= Q 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 I0.0
A I0.1
O
A I0.0
AN I0.1
= Q 4.0
不对啊 写不出来

网友C:
写不出来?什么意思?有截图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 I0.0
A I0.1
O
A I0.0
AN I0.1
= Q 4.0
不对啊 写不出来
AN I 0.0
A I 0.1
O
A I 0.0
AN I 0.1
= Q 4.0
该不会,少打个空格,你就没认出来吧~~~~唉,给你个正式一点的。这个是用的STEP7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 I0.0
A I0.1
O
A I0.0
AN I0.1
= Q 4.0
不对啊 写不出来
AN I 0.0
A I 0.1
O
A I 0.0
AN I 0.1
= Q 4.0
该不会,少打个空格,你就没认出来吧~~~~唉,给你个正式一点的。这个是用的STEP7编程
这个不是常闭触点,是《异或》指令

楼主:
为什么o前面会有个X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 I0.0
A I0.1
O
A I0.0
AN I0.1
= Q 4.0
那个O前面为什么有个X

网友D:
自己转换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o前面会有个X
这段梯形图实现的功能就是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