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如题,手中有S7-200的晶体管输出型PLC 想用此PLC控制安川伺服电机实现位置控制,如有做过的可否提供一个安川伺服控制器CN1的连接线路图。

网友A:
就是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也没有其它的信号。不会太难的。伺服手册上应该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