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的设计步骤

楼主(2013-03-01):
(无正文)

网友A:
我不知道国内PLC编程人员,有多少比例的人在编程前,先出逻辑过程流程图,给用户工艺确认并自己单位总工程师审核的?就好比零件加工前,先要有图纸甚至三维效果图,交由用户确认并总工程师审核?

网友B:
我编程时是在我设计机器的时候就把所做的程序IO口和所有的电气元件都想好了。机器出来,元件器件也采购到了位,钣金做好就可以装机,有条件调试的时候,可以先做一下各种试验,元件的稳定性和一般程序的流程都可以在这个期间做出来。这样装机后就不用太急,一般来说,机器装好后,只要二天时间就可以运行起来,然后按机器的工况再做二天调试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也许程序还不能运行,要交货试生产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生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这样再做修改,只到最后完成。

网友C:
想学PLC 先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