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我公司新购买了一台TK6070i触摸屏代替之前的损坏MT6070i之后,经常屏重启动是怎么回事?屏程序是从旧屏中上传后更改TK6070i参数后下载的新屏,运行一切正常,就是经常在运行中重启屏幕。开始认为是电源瞬时停电造成,看到屏的电源插座松动重新锁紧但还是出现,请指教。

网友A:
抗干扰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能力差?
请问什么情况能干扰呢?谢谢

网友B:
打客服问下啊

网友C:
换个屏了,应该是屏的本身问题,没有什么其它。

网友D:
呵呵;这款与MT6070性能是有差距的;

网友E:
TK6070IK经常有重启,或者黑屏现象,在买之前先把手洗干净。或者买MT系列的。

网友F:
呵呵!
手洗干净

楼主:
多谢各位,这款比MT系列质量差吗?如果是-那不是很悲催的事了。

网友D:
呵呵;价格差了几百,不可能一样的;

网友G:
经常下载不了程序 ,太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K6070IK经常有重启,或者黑屏现象,在买之前先把手洗干净。或者买MT系列的。
太幽默了!

网友H:
电源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