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请教下各位高手,怎样能用伺服驱动器的内部+5V电源接收PLC的脉冲,
而不需要在脉冲线上串接电阻来实现?

网友A:
按说应该不用吧

网友B:
PLC输出直接可以和A5驱动器连接。

网友C:
信捷的伺服可以的,松下的得接2.2k电阻的。信捷的有5v和24v2种可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