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本人在玻璃厂工作,更换热电偶的时候补偿线现在只能用硬接的方法,这样耗时间,而且时间久候信号不是很稳定,不知道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改善方法,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找个端子接上!

网友B:
使用插接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哟!

网友C:
接个端子。

网友D:
弄个端子吧

网友E:
用铜连接套管从两头进线用手用端子钳压一下即可

楼主:
试过 不行的,因为这个东西使用周期不是很长,经常更换

楼主:
效果不好。。

楼主:
这个 不错   ,我试着用一下,谢谢

网友F:
可以使用热电偶专用的转接插头, 一公一母 使用很方便!

楼主:
买回来试过的,用久还是会松动,引起信号不稳定!不过也谢了

网友F(2013-04-12):
引用 楼主:
买回来试过的,用久还是会松动,引起信号不稳定!不过也谢了
那你买的不是很好哦, 呵呵, 我们用很多,也卖很多,omega的公母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