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我有一台惠丰变频器,F1500-P 55KW的,现在出现老是跳OC1,查了驱动和电源都正常,有没有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A:
这个先要看运行的电流,看是否超负荷了,没有超的话查驱动里面的反馈电路.
不可能都是好的,那报警干嘛!
另:惠丰变频器老款的机子电容容量下降的厉害的话,运行时也会报OC,供你参考!

网友B:
烟台出的变频器啊

网友A:
现在叫欧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