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故障

楼主(2013-03-01):
我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知道的麻烦指导一下, 先谢谢了!

楼主:
在上张图 数据线是S7-200 的专用线 还有数据线上的tx/rx灯不亮

网友A:
呵呵;你用的电缆不是原装的话,驱动装好没?

楼主:
谢谢版主 就是数据线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B:
有的时候不是驱动的问题,也这样

网友C:
是在WIN7 64位上装的不??我已前在64位上装了这软件也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