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

楼主(2013-03-01):
怎样测量编码器啊?A,B,Z都是啥意思

网友A:
通电测试,最好能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AB是脉冲,A相脉冲比B脉冲超前一个角度,通过对比AB脉冲,可以测得设备正反转!
每转一周,Z出一个脉冲!

楼主:
谢谢你,如果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如果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没这么干的吧

网友C:
用老式的万用表(带指针的),然后以极慢极慢的速度转动。。。。。。

网友D:
你测量编码器干什么?报警了,说明就坏了,换新的就好了,无非是一些电源和信号线,没有测量的必要。

网友E:
有PLC及屏的话测试就比较方便了;
带A、B输入的计数器也可以测试,OMRON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PLC及屏的话测试就比较方便了;
带A、B输入的计数器也可以测试,OMRON有这个功能;
Z版,他是想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F:
萬用電表當然可以量 AB 兩相 Z相比較困難
另外你可用LED來做檢測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测量编码器干什么?报警了,说明就坏了,换新的就好了,无非是一些电源和信号线,没有测量的必要。
報警不一定 就是損壞  顯然你沒搞過數控

報警原因 編碼器沒訊號 有可能安裝不好 抓不到訊號
        位置誤差累積過大 有可能是干擾 有可能是相位接反
        電源報警(西門子最多)搞不清楚 編碼器接線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