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

楼主(2013-03-01):
今天领导让去配电室换控制卡,ATV71的,160KW的变频器,由于参数无法全部直接拷过来,换完之后就对照着旁边一台正在运行的变频器一个一个的把参数改过来,然后送电,试起电机,到现场一看电机居然纹丝不动没有起来,我们又回来仔细查看了一下参数,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跟旁边的变频器参数一模一样,纠结了半天领导过来了,查看了参数,将输入输出设置里的AI1改为AI2,然后再试起,电机起来了,显示正常运行。当时我们都纳闷了,为什么旁边的那个变频器是AI1就能起来呢,发现这个配电室的所有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在电机未运行时显示的是AI2,一旦变频器运行起来后就变成AI1了,当时我们如果按照一台未运行的变频器改参数时应该就可以避免此问题。我又追究了一下问题,去别的配电室看了一下其他的变频器,又有不一样的发现,在其他的变频器参数里,电机未运行和运行时模拟量的输入全是AI2,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会不一样呢?(我们厂模拟量给定的是AI2 4到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A:
ATV71的输入/输出设定中,AI1(A11t)的输入类型只有电压信号,而AI2(A12t)的输入类型有电压和电流信号,模拟量给定的是4-20ma电流信号时,当然应选择AI2(OA)了。

楼主:
就如你所说的,可有的变频器它运行起来后,你从面板“命令”参数里可以看到它有的是AI1,你说郁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