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大侠好!

      在搞一台旧机器 用三菱 PLC A2SHCPU

   PLC 诊断

    错误代号列表【错误代号50,详细错误代号---】

适用机型 AnSH

=====================================================================================================

错误代号(D9008) 50
详细错误代号(D9092) ---

在使用CC-Link指令时,详细错误代号存储在D9092中。

错误信息 OPERATION ERROR
PLC状态 运行(停止)
错误原因

(1)BCD码转换结果超出指定范围(9999 或 99999999)。
(2)因设置超出指定设备范围操作无法指行。
(3)在程序中使用了文件寄存器但未设置文件寄存器容量。

解决方法

用外围设备读出错误程序,检查并改正错误之处(检查设备设置范围,BCD码转换值等)。

错误代码: 38 步  M9036  ENCO M600 D30 K4

               PLC 程序请详细查看附件!

                                                           感谢!

网友A:
这个机型不知道,它的M区有没有M615呢?

网友B:
尝试一下是否以下的原因:
M600-M615,共16个继电器之中,必须有一个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