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

楼主(2013-03-01):
最近在调试一台ATV38的变频器,不带电机调试,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面板给定50hz,输出电压刚开始显示380v,可过了有半分钟就降到200v左右,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情况。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正常,开了节能模式!

楼主:
可我看了38的,参数里没有这个参数啊,我知道61,71的里面有个电机控制类型,可以修改。38的在哪里可以修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