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单位有一台数控机床已使用两年,主轴使用安川VS606V7变频器,电机是变频电机5KW。要求转速达到3000转时电机启动后在1750转处便不再升速,反而缓慢减速至很低的速度。此时变频器显示指令频率和输出频率都为150HZ,而变频器3000转时频率也为150HZ.并且此时变频器显示输出电流为5A,且降速时电流也一直在5A左右!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5秒,调整到10多秒效果也不明显,只是在启动升到2000转时不再升速反而缓慢减速,而要求转速在2500转及以下时电机都能正常启动,且机床主轴启动本身负载很小,空转电流只有1A。检查电机绝缘正常,电流平衡,输入电压正常。参数设置如下:电机额定电流:9A,启动失速170%;最大电压400V;最高频率200HZ;最大电压输出频率60HZ。
变频器显示:2000转频率100HZ;2500转125HZ;3000转150HZ.
    特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补充:没有任何报警,

网友A:
外围没有故障的话,考虑变频器本身的原因,参数没有问题,那就只能说明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是否有反馈,查一下反馈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恒功率输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