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plc,和显示屏,有没有编程软件 谢谢

楼主(2013-03-02):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屏又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屏有没有编程软件?谢谢支持

网友A:
没见过
楼下的来回答!

网友B:
文本一个是信捷的;
那边线路板应是国内自己开发的;

网友C:
文本是无锡信捷早期生产的。

网友C:
文本显示V3.6的编辑软件,上信捷网站上下载。

网友D:
仿三菱,单板机.陶宝上一大堆.

网友E:
文本是信捷的

网友F:
信捷OP320文本,现在文本便宜得很

网友G:
无锡信捷的

网友H:
那块板不是PLC,是单片机。

网友I:
是一台三轴机械手专业控制器!这个大都是控制器厂家第三方自己开发的。

网友I:
你这个一套也不会太贵;大都是自己定制的板子;新的一套大概两千多块大洋吧!
一般用来控制注朔机机械手较多。

楼主:
我看过编程软件,和三菱的plc梯形图很像,所以说不是单片机!谢谢

网友J:
市面上太多这种单板机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一套也不会太贵;大都是自己定制的板子;新的一套大概两千多块大洋吧!
一般用来控制注朔机机械手较多。
完全自己可以用PLC改造,以后维护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