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1.5KW 3.7KW

楼主(2013-03-02):
台安N21.5 3.7KW变频器的怪毛病,上电就报OC,6路驱动上的东西都拆掉了,3个电流互感器也拆掉了,其实也就剩下开关电源部分了,还是报OC,正5伏,正负15伏也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控制板肯定是好的,整机小电容也都换了新的,

网友A:
你把驱动全拆了,变频器肯定报警,不报警才怪了,没有见过这样折腾变频器的!

修变频时可以暂时屏蔽报警信号,方便查找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驱动全拆了,变频器肯定报警,不报警才怪了,没有见过这样折腾变频器的!

修变频时可以暂时屏蔽报警信号,方便查找故障点!
高手啊!!

楼主(2013-04-20):
本故障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