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2):
2个MY2NJ型中间继电器 要求硬件接线互锁 应该怎么接线啊?

网友A:
会正反转电路吗?会的话按那思路走,不会的话,回学校去,上课都干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正反转电路吗?会的话按那思路走,不会的话,回学校去,上课都干嘛去了!
软件互锁 可以的 现在是要求硬件也要互锁

网友B:
KM1线圈前串上KM2的常闭

楼主:
谢谢了 已经连接成功了

网友C:
没错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