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2):
最近客户拿一台安川二代的伺服1个千瓦的,拆开伺服测量发现,主电路的保险烧坏了还有R,S之间的压敏也烧坏了,啊于是测量模块等主电路元件都没问题,于是更换保险压敏等元件,先给开关电源通电显示正常,在接主电路,通220后跳闸烧保险,于是再次拆开来测量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于是全部接110伏上电测试,发现刹车电阻冒烟,于是关电测量刹车管与刹车电阻都没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只要通220就跳闸,通110不用多久电阻就发热,跟换过模块,刹车管,主电容,压敏等元件还是不行,这次真的是迷茫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希望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大师指点下。

网友A:
甘奇怪?见到机可能可以搞清楚,要是这样说,搞不清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