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mov H003F K2Y0 用西门子怎么写

楼主(2013-03-02):
三菱程序mov H003F K2Y0 用西门子怎么写是 是这样写么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三菱的是一个字节

网友B:
K2Y0相当于Y0~Y7; H003F二进制为000 0000 0011 1111;
执行后 Y6 Y7 OFF;
Y0~Y5为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Y0相当于Y0~Y7; H003F二进制为000 0000 0011 1111;
执行后 Y6 Y7 OFF;
Y0~Y5为ON;
我明白,我就是不知道西门子怎么使用组合位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三菱的是一个字节
K4Y0是不是就是一个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三菱的是一个字节
K4Y0是不是就是一个字了
是的!!!

楼主:
三菱程序mov H003F K2Y0是不是跟下图实现的功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三菱的是一个字节
K4Y0是不是就是一个字了
是的!!!
三菱程序mov H003F K2Y0是不是跟下图实现的功能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三菱的是一个字节
K4Y0是不是就是一个字了
是的!!!
三菱程序mov H003F K2Y0是不是跟下图实现的功能一样的
MOVB 16#3F ,QB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三菱的是一个字节
K4Y0是不是就是一个字了
是的!!!
三菱程序mov H003F K2Y0是不是跟下图实现的功能一样的
MOVB 16#3F ,QB0
谢谢啦 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200不能用异或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三菱的是一个字节
K4Y0是不是就是一个字了
是的!!!
三菱程序mov H003F K2Y0是不是跟下图实现的功能一样的
MOVB 16#3F ,QB0

谢谢啦  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200不能用异或指令
200的异或指令在向你招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三菱的是一个字节
K4Y0是不是就是一个字了
是的!!!
三菱程序mov H003F K2Y0是不是跟下图实现的功能一样的
MOVB 16#3F ,QB0

谢谢啦  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200不能用异或指令
200的异或指令在向你招手~~

谢谢了,我以为异或指令是x呢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师父可以给个联系方式么,以后遇见不懂得可以问你

网友D:
字节传送西门子与三菱是一样的,字和双字传送两种PLC就不同了,两种数据结构不同,西门子是摩托罗拉格式,三菱因特尔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