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X3U编程口协议转化为232协议不能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3-03-02):
按照上图将编程口协议转化为232协议,用FX2N系列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可以通讯。
但是按照上述方法,换用FX3U系列PLC无法通讯。
请教各位高手!!!
我的QQ:715096055

网友A:
难道3U的有编程电缆有什么改动吗

网友B:
你一定要232的口?那可以扩展个FX3U-232-BD

网友C:
台达屏上没有RS422口?

楼主:
1、我们自制了一个422 to 232的板子,原有系统都采用这种方式通讯。
2、而且扩展的232BD板已经用到别的联接通讯上了

网友D:
这个你要想想电脑是232的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