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2):
最近做了一台小设备,是对一个工件进行圆周焊接,整个设备是这样进行,按下启动键,汽缸伸出顶住工件,调速电机带动皮带(电机轴一端接了编码器),皮带带动工件旋转,此时二氧化碳保护焊-枪头开始吐丝,开始焊接,待工件旋转360时,焊接结束。
 原来是在汽缸加了两个磁性开关,用于给电机启动信号,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焊接时停不了机,如果不焊接,就可以,  搞了好久,一直是这样 ,后来没办法,只好用计时器,延时1秒 ,在启动焊机,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于旋转的角度,我专门采用了编码器和一台计米器,编码器是2000线,最开始用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后来焊了差不多50个左右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以后多注意,焊接产生的弧光对磁性开关影响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A:
实战经验
谢谢共享!

网友B(2013-04-13):
我以前就搞焊接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