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2):
通过上位机和PLC通信,控制电机的运行。在上位机通过编程界面上的按钮控制电机。比如我用VC编写界面,界面上有一个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计算机和PLC连接好,我按下计算机界面上启动按钮,PLC控制电机运行。按下停止按钮,PLC控制电机停止运行。
问题是如何控制PLC的输入映像寄存器和输出映像寄存器。PLC控制电机的程序会编写。

网友A:
就是通讯程序,PLC各通讯口都有通讯协议,按通讯协议写PLC输出点。用VC做界面还不是太简单呢。

楼主:
我是用自由口做通信的,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你先看这个PLC这个通讯口的通讯协议,协议里面都有读写输入输出点内部存储器的格式,上位VC用个串口控件,按你需要读写的地址编码发送,接收校验,再解码,错误了还需要提示,你先看通讯协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这个PLC这个通讯口的通讯协议,协议里面都有读写输入输出点内部存储器的格式,上位VC用个串口控件,按你需要读写的地址编码发送,接收校验,再解码,错误了还需要提示,你先看通讯协议吧。
是的,就是不知道VC里要不要控件

网友C:
位机和PLC通信才刚接触这个来学习下!!